松下A6驱动器

楼主(2021-05-18):
如图,驱动器端输出报警和伺服准备,需要继电器吗,还是直接连接到I/O

网友A:
不需要外接继电器。直接连。

网友B:
直接连PLC输入点,不需要过继电器,用过很多了

网友C:
这三个输出和41脚没关联

楼主:
这个没事,串联起来就好了。

网友D:
具体要看输出的负载是什么,输出的信号需要驱动什么,如果给PLC可不过继电器,接上继电器,有助于以后的维修工作,并且可以驱动大功率负载。

网友E:
报警36.37我接过线,伺服准备就没接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