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19):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望大家赐教,谢谢了。
一个机台,有多路温控(少则20,多则60路),控制加热温度,精度在+/-2℃,
以前用的是多个温控表,现在想换成温控模块,大家帮我推荐一下品牌型号,
如果有案例的话更好,谢谢了

楼主:
这是RKC的,日本机器上看到的,不知道怎么样?国内有没有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RKC的,日本机器上看到的,不知道怎么样?国内有没有货?

https://www.rkcinst.co.jp/chinese/products/5466/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真诚感谢!

网友B:
    他们家的东西觉得还 可以,十五年了 没有一个坏的
    隔行如隔山

网友C:
    欧姆龙的CJ系列还行?

楼主:
    台达的也有?

网友D:
    可以用 导电 MRM 温控模块。多个组合在一起,再带一块 和他配套的7存触屏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真诚感谢!

网友E:
    厦门宇电的不错,老品牌了,这个东西技术含量不高,只要温控PID做好,没那么容易坏。需要通讯功能的,它有通讯转换器,可以与PLC通讯,在有多路控制的情况下,可以实现高速温度采集。各模块与通讯转换器之间有专用通许协议,可以快速组网。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厦门宇电的不错,老品牌了,这个东西技术含量不高,只要温控PID做好,没那么容易坏。

    之前就是用的宇电温控表,模块的话没用过,正在跟供应商咨询。

网友F:
    可以用调压模块代替一下,吸塑机上用很多。

    专业外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调压模块代替一下,吸塑机上用很多。

    吸塑机上的调压模块无法每一路都测温,而且还要主控制器,否则没办法工作,如果每一路测温系统也不简单了。

网友G:
    数据采集卡 TP1608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吸塑机上的调压模块无法每一路都测温,而且还要主控制器,否则没办法工作,如果每一路测温系统也不简单了。

你说的也对,这个系统主要就是买多路温控模块的事。

专业外协

网友H:
PLC+温度模块,不过成本很高,也可以买485的温度模块+PLC,有16路32路的,成本低很多,

楼主:
台达有温控模块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台达有温控模块吗?

建议用RKC SRZ系列,一个模块就有4路,山武也有类似温控模块。

台达的,采用485通讯,
DTC1000主机最并7个DTC2000,8路1组,
控温温对响应速度一般要求不高,最多可以带32组X8,256路。
  • 下载积分:+5(apei2014) 真诚感谢!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用RKC SRZ系列,一个模块就有4路,山武也有类似温控模块。

    台达的,采用485通讯,

    那够用了,最多六七十路,
    之前已经买了宇电的,7028和7048,先用着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