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0):
  请教如下指令:JP.READ J1 D11000 D9000 D9500 M600    打开指令帮助是:从其他站读取字软元件数据: 将(S1)的控制数据的网络No.以及站号指定的CC IE Control,MELSECNET/H,/10或者以太网连接站的(S2)指定的字软元件后的数据存储到本站(D1)指定的软元件后。指令完成时开启(D2)。

请问:
1.将(S1)的控制数据的网络No,这里的S1指的是J1吗?还是D11000或D9000?
2.以太网连接站的(S2)指定的字软元件后的数据,这里的S2指的是哪个?
3....本站(D1)指定的软元件后...这里的D1又是指哪个呢?
4.指令完成时开启(D2),这的D2是M600吗?

以上问题求教,谢谢!

网友A:
(S1)指D11000
(S2)指D9000
(D1)指D9500
(D2)指M600

指令格式上还有一个JN  这里的JN 就是 J1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指D11000
(S2)指D9000
(D1)指D9500
(D2)指M600

收到,谢谢了。
如果是这样,那J1是什么呢?是指以太网模块的站点吗?

网友A:
J1我也不确定是网络号还是模块号
找到一个样例供参考: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