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有线怎么改无线通讯?请懂的前辈指教一二!感谢!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楼主(2021-05-21):
CC-LINK有线怎么改无线通讯?请懂的前辈指教一二!感谢!

网友A:
没有搞过,不过首先两端的设备你得有RS485转以太网的网关模块,然后再用无线路由器测试看下

网友B:
三菱CC-LINK光传送模块,一对7000左右
CC-LINK有线怎么改无线通讯?请懂的前辈指教一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