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公司出了个程序考题

楼主(2021-05-21):
有20个寄存器,如何把等于1的寄存器全部提取出来。这程序如何编写。可以指点一下吗?
上面是别的同行给的答案,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用ST语言很简单

网友B:
多次
比较吧
相近,还不够完美

网友C:
三菱数据搜索指令SER
受教了,看看还要去多看看手册了解指令
下载积分:+2(w221x2015)

网友D:
使用for循环比较,等于1就提取数据,并记录这个位置

网友E:
D100之后存的全是1,没什么意义,可以把z0存入d100z1,这样就会把等于1的位置存入d100z1,这样更好一点。当然程序是能找出来的,应该考题是没问题的。
你是说D0起始的位置存在D100相应的位置

网友F:
不行的话,你来找我
下载积分:+1(w221x2015) 学习了

网友G:
这样试下有效果
下载积分:+1(w221x2015)

网友F:
234恶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