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1):
01 06 20 01 0B B8   为什么校验码为15   算了好长时间了   都不是15     有大神算出来EB    是怎么算出来的    如果算出来是EB   反补得到的确实是15   就是不知道EB是怎么来的

楼主:
与入变频器 30HZ

网友A:
手工计算吗?那就把01 06 20 01 0B B8相加,结果是EB,转换为二进制1110  1011,取反0001  0100即为14再加1就是LRC校验码15。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网友A:
    用串口软件自动生成的LRC校验码亦为15,还方便快捷!

网友B:
    引用楼主358137517于2021-05-21 22:29发表的 LRC校验码写入频率时怎么计算 :
    01 06 20 01 0B B8   为什么校验码为15   算了好长时间了   都不是15    求大神帮帮忙   讲解一下

    所有想加得到结果a,然后用k255-a(或者是256-a)具体多少自己来咯

楼主:
    怎么加会得到EB

网友A:
    就是将01 06 20 01 0B B8进行累加就是EB啊!手工计算也行,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计算也行。注意是16进制啊!

网友A:
    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

网友C:
    15 用台達PLC自帶的軟件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