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G120频繁故障F1910

楼主(2021-05-22):
有用G120变频器,频繁发生F1910故障的吗?

楼主:
请高手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原因都是手册上, 一个一个去排除!

网友B:
印象中遇到过dp通讯中断导致,解决办法:1、硬件防干扰,2、软件自动复位即可。,

楼主:
厉害!第一项中了,已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