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与gs2107问题求助

楼主(2021-05-23):
我今天遇到一台设备,一个plc链接两个屏。不管哪一个屏的通讯线拔掉,X37点输入是无效的,指示灯也不亮。插上通讯线立即就好了。这是什么鬼,怎么实现的?各位大佬可有研究。
坚持才会成功

网友A:
有可能是经过两个触摸屏加了一点东西,比如图片所示,你说的指示灯,我不知道是你的PLC还是触摸屏先指示灯&

楼主:
我看了下程序,并没有串联。这是个电机正反转,两个限位,在低限位停止时,通讯线不拔掉是没故障,正常使用没问题。一旦拔掉一根通讯线,完了,电机就开始转了。摸不清楚为何,很是奇怪😳
坚持才会成功

网友B:
程序或者截图上传一下,让各位大佬帮你分析分析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