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欧姆龙CP1H写配方的实际案例

楼主(2021-05-23):
想请问下大家有没有欧姆龙CP1H配方实际案例,可以发出来学习一下,不胜感激。
bnnyygy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3683
隔壁我发的帖子,CP1H 不支持IN_OUT,把变量改成内部,AT到指定寄存器就行

网友B:
配方肯定用变址写啊,例如图片里是 CP1H的变址在写配方的使用方法

网友C:
用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