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触摸屏GC4401W和台达变频器485通讯地址问题

楼主(2021-05-23):
屏的COM1的232和上位机通讯了!
COM2的485和台达变频器通讯,读写数据!但是问题是通讯上了,
读出的数据不是想要的数据,且写入时就报不支持的地址!
所以求大神分析一下,台达变频器的通讯地址如何在proface触摸屏上分配!!

楼主:
触摸屏地址类型选择4
变频器通讯地址转化为10进制!
触摸屏读取变频器地址时 应该为变频器地址+1!
如:写入2001H(8192D)
触摸屏设置地址为:408194!
之前测试时:做了多重复制,第一个地址没加1所以报错了导致后面数据都无法显示,把第一个地址删除后,后面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