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MART 组态到第3轴为什么没有输入输出选择?是不是不能组3个轴?

楼主(2021-05-24):
西门子 SMART 组态到第3轴为什么没有输入输出选择?是不是不能组3个轴?
想组三个轴,可是组到第三个轴之后发现输入输出里的控制点没有选项了,是不是不能组了?

网友A:
你200smart CPU哪个型号呢?

网友B:
你选择的是st20型号的吧,三轴的话得用st30 40 60

楼主:
ST40 是不是买到水货了

楼主:
被我发现了,因为点只有12个,组3个轴复杂一点的就不够用了

楼主:
是的,你们可以试试,把所有的点组上,到轴3的时候就没有点给你组了

网友C:
如果是ST20不会有第3轴让你选择,停止按钮可以在程序中自行分配,几个轴在程序中使用同1个按钮做急停或者使用I/O模块的输入点,不要占用太多组态用的输入点。

网友D:
ST40,应该是24个输入。ST20只有12点,你选的是ST20,只能组态2轴,不会有第三个让你选择

楼主:
我选择的是ST40,三个轴的控制点也就12个选择,没得多的
我都怀疑我买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