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4):
        智能网关IGT-DSER支持多点对多点的设置之间通讯,支持以太网,串口设备混合数据交换;无需编程开发,只须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支持热插拔,断电重启后自恢复运行,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方便。
        下面是罗克韦尔(AB)的Compact系列的PLC与西门子S7-1500之间的通讯的配置,实现AB的标签数组与西门子DB数据块之间通讯。
        首先在AB的PLC内建立输入和输出数组,用于接收和写入S7-1500的PLC数据,名称分别是IN_INT16、OUT_OUT16,输入80个字即160个字节,输出40个字即80个字节,类型都为INT,如下图,注意新建立的数组须要下载后重启PLC才会生效。

        然后在西门子PLC内建立数据块_4和数据块_5两个DB,号码分别是DB101、DB102,DB101写入到AB的PLC,DB102接收AB的PLC数据,都需要取消优化访问,字节数据与AB的PLC对应,如下图,同样新建立的DB须要下载后重启PLC才会生效。

         然后开始配置网关,通过网关的参数设置软件(下载地址)搜索到网关模块后,读取默认参数,在'功能'->‘类型与设备选择’页面的4种类型选择最下面一项,点'确认当前选择'按钮,切换为类型4,系统为CLI-MEX,即多设备数据交互模式,然后通过'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下载参数后重启:

        重启后设置网关模块的网口参数,AB PLC的IP地址为192.168.1.9,S7-1500的IP地址为192.1668.2.111,不在同一个网段,分别接入网关的两个网口。网口1的IP地址默认是192.168.1.244,网口2的IP地址是192.168.2.244,可以都用默认IP,网口1接AB的PLC,网口2接S7-1500。
        通过‘功能’->‘PLC之间通讯配置’切换到数据配置页面,根据以上地址空间配置数据,配置好的数据表如下图:

        任务01:读取西门子DB101.DBW0开始的80个的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IN_INT16控制器数组(从0开始),共160字节;
        任务02:读取罗克韦尔AB的OUT_INT16控制器数组(从0开始)的40个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102.DBW0开始的80字节;
        任务03:读取西门子M2.4的1个BOOL类型的数据,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TBOOL控制器标签;
        任务04:读取罗克韦尔AB的ARR_DINT_50[12]的1个D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6.DBD8,共4字节;
        任务05:读取西门子DB6.DBD32的1个的REAL类型的数据,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MainProgram.TReal程序标签,共4字节;
        任务06:读取罗克韦尔AB的TSTR控制器标签的1个STRING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6.DBB42的STRING[64]类型的地址,共64字节。

        资料下载:   PLC之间通讯案例.rar (4955 K) 下载次数:1

网友A(2022-12-12):
支持多台PLC之间通讯吗?不同网段的可以吗?

网友B:
LZ,是打广告嘛

引用楼主吾志所向于2021-05-24 11:07发表的 西门子PLC与罗克韦尔(AB)PLC之间以太网数据通讯 :
        智能网关IGT-DSER支持多点对多点的设置之间通讯,支持以太网,串口设备混合数据交换;无需编程开发,只须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支持热插拔,断电重启后自恢复运行,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方便。
        下面是罗克韦尔(AB)的Compact系列的PLC与西门子S7-1500之间的通讯的配置,实现AB的标签数组与西门子DB数据块之间通讯。
        首先在AB的PLC内建立输入和输出数组,用于接收和写入S7-1500的PLC数据,名称分别是IN_INT16、OUT_OUT16,输入80个字即160个字节,输出40个字即80个字节,类型都为INT,如下图,注意新建立的数组须要下载后重启PLC才会生效。
[attachment=255802]

网友C:
EtherNet/IP Scanner – Connecting third party I/O’s using EtherNet/IP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109782314/en

EtherNet/IP Adapter - connecting third-party control systems to SIMATIC S7 controllers via EtherNet/IP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e/en/view/109782315

CIP Client – exchanging process data with third party control systems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e/en/view/109782317

网友D(2023-02-22):
多台三菱Q的PLC和一台S7-1500的PLC用IGT-DSER可以吗?有没有案例说明之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台三菱Q的PLC和一台S7-1500的PLC用IGT-DSER可以吗?有没有案例说明之类的?

这个不如升级系列用简单通讯,还不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