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

楼主(2021-05-24):
求助:
怎么能快速把西门子1200的变量导入昆仑通态触摸屏?

网友A:
在设备窗口有一个设备信息导出和设备信息导入,先导出一个,然后在里面按照mcgs的格式将1200的变量表写入,然后导入就ok了

网友B:
先把1200的变量表导出,在改文件的扩展名。然后在昆仑软件里倒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