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请教

楼主(2021-05-24):
三条伺服皮带线,我两两走齿轮同步,控制主轴一直转,算产品位置,用当前的位置减去一个实时的位置差的变量求两个实际的差值,当差值大于设定值,就把当前位置传递到实时的位置差中,并把生产数据转移,来料位置不固定,我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复杂,看不懂

网友B:
难理解,来个图或明白点

网友C:
来料位置不固定,为什么不走速度模式,然后靠减速和停止传感器判断产品停靠的位置?

网友D:
实时位置差怎么来的,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E:
有点看不懂

网友F:
可以理解成产品种类多,伺服位置不固定么?用配方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