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自运行

楼主(2021-05-24):
各位好,我现在用一个PLC带5个伺服控制器(脉冲+方向只能控制4组),有一组伺服只要转动,不要求定位,可以用它自已带的JOG功能 (I/O)控制吗?哪位大神用过??
PLC:CP1H-X40DT-D
伺服:MR-JE-40A
电机:HG-KN43J-S100

网友A:
伺服用速度模式

网友B:
你看看
工控威望:+3(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 感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C:
还有一个内部速度模式,设置好速度后一直转。有点类似变频器的高中低速。

网友D:
问下上面一图中伺服驱动器上的SD,10m以下,虚线,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