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5):
如题,想问下通过以太网连接可以用RS指令吗?以及怎么跟GX WORKS3连接?有相关的例子吗?刚接触不知道咋整

网友A:
什么协议呀,RS是串口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协议呀,RS是串口指令

无通讯协议 以太网TC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通讯协议 以太网TCP

有扫码器的说明书可以上传一下吗?
我的理解能力有点差。

网友A:
RS2无协议通信是串口的,以太网有通信协议支持功能。

楼主:
我上传了5U以太通讯跟规格书
附件: FX5 用户手册(以太网通信篇)-1610.pdf (2135 K) 下载次数:13
附件: X23规格书_200317(1).pdf (4934 K) 下载次数: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扫码器的说明书可以上传一下吗?
我的理解能力有点差。

可能是我表达有问题 扫码器用的是X23-SRL10的,用集线器连接起来了,就是按照5U的那个集线器连接的方法配置的,但是在那个工程工具侧配置完后,程序就不能传进PLC了。只能选择回直接连接才能传输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扫码器是主动扫描还是被动扫描的
如果是主动扫描的话
串口需要知道 波特率 数据位 奇偶校验 停止位  ,用RS2指令就能接收到,
以太网需要知道扫码器的IP,要挂Socket协议,可能还需要设定扫码器指定的端口号,用GP.SOCRCV指令接收,(挂客服端需要PLC打开OPEN连接)

我是PC、5U、扫码器通过集线器连接的,扫码枪是需要触发扫描(商家给了个软件,软件触发),发送是十六进制的02F403(触发指令可以自定义)

网友A:
啊! 这
你是需要PLC连接扫码器
还是说接了扫码器用了集线器后PLC和GX WORKS3连接不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第二个问题.....

是PLC与扫码枪连不上,电脑可以连上PLC传输程序,但是PLC连不上扫码枪

网友A:
你把IP更换一下试试,把扫码器的IP端口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IP更换一下试试,把扫码器的IP端口填上

里面有5u的那个程序就是商家发我的调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协议呀,RS是串口指令
老哥 问题解决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