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5):
偶发性出现主机与ECT耦合器链接丢失,一直找不到问题原因,求大佬们帮忙看看,如下图。
一入工控深似海,从此不作等闲人。

楼主:
目前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断电重新启动,设备无人值守时出现问题就很麻烦了
一入工控深似海,从此不作等闲人。

网友A:
看你的情况应该是Ethercat网线干扰的问题,可以考虑有效接地试试。

楼主:
供应商说是网口问题,可是也不至于好多设备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啊
一入工控深似海,从此不作等闲人。

网友B:
设备静电

网友C(2021-07-03):
引用楼主joker.k于2021-05-25 15:41发表的 NX1P2-1040DT主机配合ECC201耦合器偶发断线问题,求了解的大佬指导一下。 :
偶发性出现主机与ECT耦合器链接丢失,一直找不到问题原因,求大佬们帮忙看看,如下图。

用MC_Reset  试试

网友D:
实在不行做个报警通知,或者正常停机就行,不要急停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