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5):
   第一次用FX3U-4AD偏置和增益,请教下,如何设置
  目前传感器0~10V 输入,通道选择是1 BFM0# 设置1 电压模式-10~10V= -4000~4000
  我现在需要设定成0~10V=0~4000,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10~10V   对应 -4000~4000    和   0~10V  对应  0~4000
基本是一样的。
一个有负值 ,一个没负值。  正常只要接线不接反,不会有负值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如一樓所説,無需專門去設定0-4000,程序可以加個防呆,讀取的初始值小於0,就MOV K0到你的暫存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一樓所説,無需專門去設定0-4000,程序可以加個防呆,讀取的初始值小於0,就MOV K0到你的暫存寄存器。

数据采集是实时刷新的,K0是赋进去又会马上被覆盖掉,0位无负载的时候会有一个-0.01V的电压信号跳变,导致最终读取数值会有负值

网友C:
太傻了,4AD的缓冲存储器你取出来放到PLC的寄存器,中间加个大于0的条件判断否则为0。4AD的数字值寄存器你去改他干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据采集是实时刷新的,K0是赋进去又会马上被覆盖掉,0位无负载的时候会有一个-0.01V的电压信号跳变,导致最终读取数值会有负值

如4樓所説,你可能理解錯了我説的,不是修改覆蓋4AD的緩衝存儲地址,是你轉存出來的暫存地址。

网友D:
模拟量转换,就是简单的Y=KX+B数学公式。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