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宏指令报错

楼主(2021-05-25):
威纶触摸屏宏指令编译报错,实在找不到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多已经提示你多了或者是少了一个符号,那你删除标点符号试试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B:
变量char定义的是1个字节的变量,你这儿定义的每个char数组每个变量需要用3个字节,你试着修改编译下就能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