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

200smart与wincc flexble smart 组态报警时,,组态离散量报警时,需要数据类型是int或者word类型,当我画面中给一个报警变量地址给MW10,那我在plc程序当中还能不能使用例如:

M10.1,MB10,MW10等地址,是否还能在程序中使用,会不会和画面报警中的变量地址有冲突??

   请西门子大神,请教!!感谢!

楼主:
引用楼主caizebin于2021-05-26 00:25发表的 西门子200smart与wincc flexble smart 组态报警问题 :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

200smart与wincc flexble smart 组态报警时,,组态离散量报警时,需要数据类型是int或者word类型,当我画面中给一个报警变量地址给MW10,那我在plc程序当中还能不能使用例如:

M10.1,MB10,MW10等地址,是否还能在程序中使用,会不会和画面报警中的变量地址有冲突??

网友A:
两个地址对应起来就可以了呀,PLC里面的变量触摸屏用做报警的,这些地址就不要再用做其他变量了,要有逻辑思维,只能重新定义呀

网友B:
对应位就行

网友C:
mw10:=MB10 +MB11的  =位M10.0 M10.1 M10.2 M10.3 ....M10.7,以及M11.0 M11.1  M11.2  M11.3  ...M11.7

网友D(2021-08-09):
MW10对应的就对应你PLC中的MW10.也就是说你M10.0-M11.7触发的就是你这个报警,请问这个都不知道,你报警是怎么组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