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数据转换

楼主(2021-05-26):
请教各位大师,用博图V16软件测试温控器485通讯读取数值是01,90,数字样式如图片所示,位置在两个BYTE上,组合在一起换成10进制数是400,温控器上的 数也是400,数值是对的,怎么把01,90这两个数组合在一起转换成10进制数,好在触摸屏上显示呢?

网友A:
你把数组类型 改成word 第一个变量就是4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数组类型 改成word 第一个变量就是400了
非常感谢,改成WORD数据后,再直接换REAL屏上读取的就是4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