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6):
omron PLC中的一些问题:
1、一般常用的上升沿、下降沿,比如-∣↑∣-上升沿在omron中怎么写?只能在后面加【up】【down】?
2、plc中的存储器:
   比如西门子中的:过程映像输入区(i 区)、过程映像输出区(Q 区)、标识位存储区(M区)、数据块存储区(DB)等等这些区,在欧姆龙中用的是哪些地址,范围是什么?

感谢赐教!

网友A:
Shift+@上升,欧姆龙的沿指令也很多类型,其余看看手册吧。
  • 下载积分:+1(落叶长风) 热心助人!

网友B:
  • 下载积分:+1(落叶长风) 热心助人!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bnnyygy

网友C:
    omron PLC中的一些问题:
    1、一般常用的上升沿、下降沿,比如-∣↑∣-上升沿在omron中怎么写?只能在后面加【up】【down】?

    @ld 是上升沿,%ld 是下降沿,注意,@D0是间接寻址。@MOV &0 D0 是上升沿。
    建议自己看看手册

    2、plc中的存储器:
       比如西门子中的:过程映像输入区(i 区)、过程映像输出区(Q 区)、标识位存储区(M区)、数据块存储区(DB)等等这些区,在欧姆龙中用的是哪些地址,范围是什么?

    看机型,一般CP小型是0~99(0.00这样。) Q区(100开始,Q0.0就是100.00),M区就是W区+H区, W保持,H区保持的。DB这个,欧姆龙小型机只有D区(全区域保持),CJ还有E区(也是全保持),还有内部特殊A区域,高速计数器,时钟啥的都在里面,包括定位用的。

    还有间接寻址用的寄存器,很少用就不去看了,一般CP1L CP1H支持数组就直接功能块解决了

    C\T计数器,没啥特别了,

    CJ的话,输入输出看模块顺序吧,没特别在意,0~XXX都可以吧,比如第一个模块是输出,0.00也可以啊的。

    还有范围的问题,机型不一样,范围也不一样,CP1E低端机型D8000多最大,CJ好像有3W多,

    可以ALT+X,交叉引用,用法(包含未使用的)概况,自己选区域查看。
  • 下载积分:+5(落叶长风) 好贴好贴!

网友A: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