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6):
现在折腾半天,只能位连上,字就会报错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是这样用的   1200用S7方式,5U用简单CPU,能通讯上。
5U那边设置的就是简单CPU通讯,用位的时候好好的,但设置字的时候,三菱这边一个字要对应西门子两个块,这时候就会PLC报错。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参数是不是设置不对,还是他就不支持字的通讯

网友B:
参照这个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8507370
支持三菱R系列、FX5U的SLMP协议与S7-1200/S7-1500以太网通讯的:

附件中有详细案例: PLC之间通讯方案与案例.rar (2210 K) 下载次数:219
  • 下载积分:+1(乌龟船长)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楼上小王) 真诚感谢!

网友C:
    楼上说得是对的,三菱新版的已经可以支持西门子简易通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用的   1200用S7方式,5U用简单CPU,能通讯上。

    我的能通讯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参照这个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8507370
    支持三菱R系列、FX5U的SLMP协议与S7-1200/S7-1500以太网通讯的:
    [attachment=255894]

    [attachment=255895]

    这个支持多台PLC之间通讯吗?也不用编程?
    最大的数据量有多少?

网友E(2021-11-13):
    怎么做的,通讯上了吗?

网友F(2022-04-02):
    怎么做的,通讯上了吗?分享一下,让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