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变压器选择问题

楼主(2021-05-27):
项目需要使用到两台安川的大功率伺服电机做升降电机,驱动器为SGD7S-330A,驱动器功率为5kw,伺服电机为4.4kw。因需要使用三相220V电源,故选购变压器,目前已确定使用干式变压器,关于变压器容量问题,向各位老哥请教,求助!

网友A:
选个7.5KVA的,或者容量接近的。这种变压器估计需要定制。

楼主:
老哥,两台驱动器共用一台变压器的话,是不是选一台容量为15KVA的变压器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个7.5KVA的,或者容量接近的。这种变压器估计需要定制。
老哥,两台驱动器共用一台变压器的话,是不是选一台容量为15KVA的变压器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