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无协议通讯

楼主(2021-05-27):
遇到一个传感器,需要读取数据,通过485无协议方式通讯。具体数值为02 43 B0 01 03 F2 共6个字节
通讯波特率啥的都弄好了,求教怎么发送,具体格式该怎么写啊,求教!

网友A:
用RS或者RS2指令发出去

网友B:
首先写通讯指令,这条指令一直通
[RS D100 K6 D200 K6] 发送区是D100开始的6个,接收区是D200开始的6个
然后把要发送的数据,写入D
MOV H02 D100
MOV H43 D101
MOV HB0 D102
MOV H01 D103
MOV H03 D104
MOV HF2 D105
最后 【SET M8122】
发送完成后,M8122会自动复位
详情参考FX通信手册第6章节
下载地址
http://down.ymmfa.com/?id=170
下载积分:+1(13287211171)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菜鸟学工控_1)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d大大丶) 热心助人!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1楼说2楼说的对

楼主:
谢谢,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写的,但是发现错了,一共是6个字节 后来改成RS D100 K3 D200 K1 格式还是有问题,用串口接受发现格式是这样的 02 02 43 03 01 b0 01 03,
头部多了一个02 尾部多了一个03 怎么弄都去不掉 ,一开始怀疑是报头报尾 但是参数设置里面并没有勾选帧头帧尾

网友D(2021-12-18):
我也在做通讯,一直没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E:
据说有个M8161很重要

网友F:
M8161只能八位传送,超过八位的传送可咋整呢?

网友G:
其实RS指令支持8位和16位数据传送的,只是16位的数据要高低字节交换一下。

网友H(2022-01-21):
有这时间研究无协议,不如干脆整个485ADP-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