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接线图有浪涌保护用的电容,不接可以吗?

楼主(2021-05-27):
如图,是东方马达的一款电机,接线图里面有并联一堆电容电阻,厂家说要接,实际不接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A:
不接没事,也能用,不过触点寿命不长,也可能造成电机寿命不长。例如触点粘连造成短路、缺相等问题。
下载积分:+5(rafael)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