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7):
目前自己用C#编写了一个OPC客户端,如果服务器也在本机,可以进行连接以及读写变量,但实际项目中服务器是在其他电脑上,这就难了,有支招或者一同在研究OPC通讯的人吗?

网友A:
参考这个就对了
附件: 如何配置OPC DCOM.pdf (573 K) 下载次数: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就对了

关键不知道怎么找到局域网内的电脑啊

网友B:
啥叫 不知道怎么找局域网电脑,不知道电脑IP吗?

网友C:
野路子当然是固定IP地址/主机名这种搞法,其实本身线边服务器就应该是双网口,针对设备和控制软件的内网和PC本身的外网要分开的,内网当然是固定IP,好多简单产线内网连路由器或者说网关都没有,也不需要.

正路就要麻烦的多,搜OPC Discovery,按标准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野路子当然是固定IP地址/主机名这种搞法,其实本身线边服务器就应该是双网口,针对设备和控制软件的内网和PC本身的外网要分开的,内网当然是固定IP,好多简单产线内网连路由器或者说网关都没有,也不需要.

正路就要麻烦的多,搜OPC Discovery,按标准来.

关键客户端运行的电脑和服务器的电脑不是同一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