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8):
总线控制!电机一个方向转!时间长就会报警29.1(计数器溢出保护)!

伺服需要修改那些参数能避免!

网友A:
回原点,发生错误用mc_reset复位错误
plc

楼主:
你这是处理!不是预防!
今天了解到:
P0.15改为2
P6.98改为8
忽略溢出伺服运算把把圈数一直限制在-256~256之间!
不会报警!

网友B:
楼主是配用FP7的总线模块吗?

网友C:
是绝对值吗?如果是绝对值的话,需要修改一个参数哦

网友C:
将编码器分辨率改成10000,注意PLC设置那边也按照10000,不能用83886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配用FP7的总线模块吗?

欧姆龙、华中数控都有这问题!只要上位机不会自己处理,松下参数就要自己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编码器分辨率改成10000,注意PLC设置那边也按照10000,不能用8388608

这是电机一圈的脉冲数,加入加入减速机,这样设置一个方向时间长了还是会报警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电机一圈的脉冲数,加入加入减速机,这样设置一个方向时间长了还是会报警吧!

不会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报警的

你这份资料是什么资料!看着熟悉又陌生!!

有时间我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份资料是什么资料!看着熟悉又陌生!!

有时间我测试一下!

嘻嘻,我自己在使用过程中记录的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嘻嘻,我自己在使用过程中记录的一些问题
好家伙!!哪里在论坛分享了没!!我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