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FX5U指令求助

楼主(2021-05-28):
有没有一个指令就是D0的值传给D1,再把D0的值清零的。

楼主:
发错地方了,怎么删除啊

网友A:
高速计数器好象有类似指令。
如果普通的D,建议还是多写一条指令吧
------------[MOV D0 D1]
------------[MOV K0 D0]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