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8):
想问各位论坛大佬:
有多台socket通讯时,是不是在原有通道1的程序基础上,把K1改成K2,把寄存器号修改就行了呢

网友A:
我是一个外行,查了一下资料,至少还需要这两处

1、内置以太网参数设置上连接2

2、SD10680  S10681后面的位数要改一下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个外行,查了一下资料,至少还需要这两处

1、内置以太网参数设置上连接2
[attachment=255944]

好的,感谢老哥

网友B:
要挂通信协议,最多八个,挂的每个客户端需要填写服务器的IP和端口号才行,光改通道号是无效的。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网友D:
除了以上那些之外,还有特殊继电器 SD10680.0 之类的每一个连接通道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2021-07-15):
引用 网友D:
除了以上那些之外,还有特殊继电器 SD10680.0 之类的每一个连接通道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扫码枪1的特殊寄存器为SD10681.0,扫码枪2的特殊寄存器为SD10681.1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