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8):
各位老铁

目前客户有需求要在新增一站CClink站,是否可以这样新增?

原本的架构

新增的架构
要需要照顺序吗 还是 从其中一站 新增接续下去即可

网友A:
对的,就是这样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意思只要找到连接的其中一站,把新增的跟那站连接即可?

网友B:
是的 站号连续就可以,不是必须1234 1324 1423 都可以 但是不要忘记最后一站的终端电阻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楼主:
再次請教各位老鐵,如果添加站別 是否需要停線? 還是可以直接新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次請教各位老鐵,如果添加站別 是否需要停線? 還是可以直接新增?

改参数必须要进行STOP操作吧?还有一种方法是程序里面在线修改,不过比较麻烦,是可以不用停的。

楼主: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在Control Station 总站设置为6站
但实际站数只有5站呢? 这样我是不是 直接将其中一站的光纤线串到新增的站别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在Control Station 总站设置为6站
但实际站数只有5站呢? 这样我是不是 直接将其中一站的光纤线串到新增的站别即可?

需要确认它是否有设置 保留站   有 应该就可以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需要确认它是否有设置 保留站   有 应该就可以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各位老铁,如果写参数只要将PLC STOP →RUN 就可以了吗? 还是要断电,公司老前辈都说要断电重开

楼主:
如果像手册图中 这样情况发生 是不是只有
1号站能收到6号站的讯息 而收不到4号站的讯息

网友E:
理论上来说,你保持在reset按钮那边几秒钟,就算是复位完成了。倒不是一定要断电。
引用 楼主:
各位老铁,如果写参数只要将PLC STOP →RUN 就可以了吗? 还是要断电,公司老前辈都说要断电重开

楼主:
那就是需要plc 重启(就算只有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