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2107-WTBD-N 屏幕写入程序失败

楼主(2021-05-28):
手上一块新买的GS2107-WTBD-N 屏幕,写入程序写不进去,通讯测试显示连接成功,写入程序显示GOT型号不正确。选的是GS机种。

网友A:
你要用最新的软件,选GS-N机种。
下载积分:+5(金秋来)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1.首先用户需安装新版本软件GT-Works3 1.250L。
2.安装完成后,打开旧HMI程序,系统画面里的机种设置,机种更改完成后,下方显示触摸屏型号。
3. 机型更改完成后,程序可正常下载
自我解救

网友C:
关键是刚下载的新版软件,安装有问题,显示安装包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刚下载的新版软件,安装有问题,显示安装包损坏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rsPW0ptL1MuGBGpTWkuHQ
提取码:988b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E:
看下屏标牌上的具体型号,如果是 GS-N的就更新软件选GS-N,转换屏型号后再写入
装有旧软件的,安装时会提示更新升级,我是官网下的
上星期我也遇到了,更新软件后可以了

楼主:
谢谢 是这样的,官网的新最版软件有问题,谢谢几位提供的软件

网友F:
我的是能通讯,但是跟PLC无法以太网通讯,不知道什么原因,搞了半天啦

楼主(2021-07-01):
你应该要先设置好网络方面的参数,然后用SUB线写入一次。试试看

网友F:
哎,三菱的咨询客服就是机械的接线员,非要要交叉的网线,还说不按照要求做没有必要跟他探讨
,不过还好,没有交叉网线一直用的很正常

网友G:
说真的,三菱的客服那个水平就别指望了,只会查手册的。遇到问题不如百度或者论坛求助,问三菱的客服是浪费时间。
下载积分:+1(qwer0987) 对的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网友H:
呵呵,昨天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
这是三菱新推出的一款触摸屏
GOT SIMPLE系列人机界面
https://www.mitsubishielectric-fa.cn/site/news-detail?type=product&id=50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I(2022-04-12):
为啥后缀N呢?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