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如何把子程序弄成库文件保存起来

楼主(2021-05-28):
我用子程序写了个轴回原点模块,点动模块,寸动模块,及定位示教模块。怎么把这个子程序导出到文件里面。方便下次调用

网友A:
FB了解下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就是用FB写的,建的标签

网友B:
works3可以直接导入,works2没找到这选项。

网友C:
WORKS2 : 非结构化工程下的无法单独导出,需要保存源程序,从源程序获取库文件或者从源文件输出。
WORKS2 : 结构化工程下可以在用户库里直接导出或导入
WORKS3可以直接导出或导入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我用的是简单工程,勾选的标签编程,新建的FB块。导不出来。其他工程想用,只能选择这个工程里面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