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博途V14画面曲线问题

楼主(2021-05-29):
第一次使用用博途V14为MP27710"Touch触摸屏做画面,在做趋势图时,只显示约15秒的曲线,不知是那里没有做到位,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先!我是直接用的实时变量。

网友A:
修改趋势值,或者存储到U盘

楼主(2021-07-05):
引用 网友A:
修改趋势值,或者存储到U盘
加U盘不划算
请问是在那里修改趋势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