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5u带两个轴做圆弧插补怎么做?

楼主(2021-05-29):
请教各位前辈,5u带两个轴做圆弧插补怎么做?
CPU本身能不能做?还是要加模块?

网友A:
买光纤总线模块吧

楼主:
这个只是增加带的轴数,不能圆弧插补
引用 网友A:
买光纤总线模块吧

楼主:
这个可以
引用 网友A:

网友B:
不过电机驱动器,要用三菱MR-JE-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