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29):
CODESYS 如何上电初始化一段程序或变量???

如何断电保存位置???

请教一下大侠们

网友A:
初始化变量就在声明变量的时候赋值就可以了,初始化程序动作,你声明一个变量,第一个扫描周期为false  ,然后当这个变量为false的时候,把你要执行的动作放在IF里面,记得初始化动作执行完了之后要将这个变量置true,这样就OK 了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变量就在声明变量的时候赋值就可以了,初始化程序动作,你声明一个变量,第一个扫描周期为false  ,然后当这个变量为false的时候,把你要执行的动作放在IF里面,记得初始化动作执行完了之后要将这个变量置true,这样就OK 了

    那如何检测 断电动作???就是用来断电记录保存位置的???

网友A:
    断电的话,我用的倍福是有一个断电保持功能块的,将变量声明成断掉保持类型,然后再定时触发一下断电保持功能块就可以了,但你的CODESYS有没有这功能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2021-09-20):
    codesys怎么声明ms,s,m,h时间变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