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FX3U-64CCL站号及点数问题

楼主(2021-05-30):
手册上写最终站高位1字被系统占用是什么意思?编程时正常使用最终站的高1字节时,也可以使用传送数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有黑点的地方为系统占用,用作数据交换,用户只能用白圈的,例如,设为2个站时,0#、1#、2#是给用户用的,3#用户不能用,余类推。
最终站是指最后一个站吗?还是每一个站的高位都是是系统占用?在实际使用的时候黑色圈标记的点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啊,这是为什么?搞不懂。。。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