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30):
怎么做到只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让部件移动到预设的点,要体现移动的过程]

网友A:
如果是发脉冲就无法模拟,只能够使用实际PLC读取当前脉冲数。如果是使用时间,就读取时间继电器的值进行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发脉冲就无法模拟,只能够使用实际PLC读取当前脉冲数。如果是使用时间,就读取时间继电器的值进行移动。

那如果用时间继电器的值的话,怎么让部件移动回原来的地方呢

网友A:
是不是要这种效果?
附件: Video_20210530204711.rar (180 K) 下载次数: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这种效果?

其实我想要的是只按一下自动运行之后的运行过程,不过我已经用大佬说的时间继电器实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