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808CD用808ISD替换出现奇怪问题

楼主(2021-05-30):
软件版本里找不到isd,强行灌输808C就这样了,屏幕尺寸不对·其他都正常
诚心诚意

网友A:
你應該選V808S系列吧!這跟螢幕解析度有關.
引用楼主从容面对一切于2021-05-30 18:11发表的 HAKKO808CD用808ISD替换出现奇怪问题 :
软件版本里找不到isd,强行灌输808C就这样了,屏幕尺寸不对·其他都正常

~~業餘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