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0变频器选配制动单元的问题

楼主(2021-05-31):
现在有一台电机经过减速机和链轮做水平拖拽负载。定位是靠接近开关控制,要求不是很高。电机是1.1KW,转速1730,频率50HZ,减速机速比为57,电机带抱闸功能,运行频率最高30HZ。这种情况下需要选配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吗?

楼主:
满载时电机负载率为60%

网友A:
只要不是急停,基本不需要配制动电阻的,制动电阻是消耗掉电机急停产生的电能。

楼主:
就算急停应该也没事吧 速度这么慢 急停抱闸就抱死了 电机负载也不大 应该能直接把电机停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