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3安装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21-06-01):
WORKS3安装问题,请教各位!
WIN10的系统
着急用,就是装不成功,求救大侠!

网友A:
选择否,继续安装试试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试了不成功的

楼主:
重装了系统,WORK2也装不上了

网友B:
不要使用修改版的系统,去MSDN下载原版的专业版系统。

网友C:
30款软件安装视频
https://bbs.jcpeixun.com/thread-198161-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装了系统,WORK2也装不上了
如果你重装的还是Home版的,一点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