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关于硬体的问题

楼主(2021-06-01):
由于最近AMD特别香,老板也有意将公司的笔记本换掉,有老铁使用AMD的笔记本做工控这块吗? 问题会多吗? 我听说AMD在支援度比较差,玩玩游戏还可以,商业软体支援度就差
以三菱工控为主 西门子为辅

网友A:
有些软件还是英特尔的兼容性最好,毕竟稳定才是重要的

网友B:
按传统理念,AMD一般热量大些,做笔记本不太合适,做台式机好。
笔记本最好要用固态硬盘,这样速度比较快。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AMD YES,我的入门级R3500都毫无压力

网友D:
我台式机用的AMD组装机,感觉还好

网友E:
最近正好也有这个疑问,不知道AMD的东西,工控软件方面兼容做得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近正好也有这个疑问,不知道AMD的东西,工控软件方面兼容做得怎么样。。
没有听过哪个工控软件挑CPU,
工控软件兼容主要是操作系统。
下载积分:+1(lvpretend)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