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2):
现在有一个工作转盘,需要一直循环正转,每次转45度,停下来后加工作业完成后,再转45度,如果使用相对定位指令,每次转45度,这样一直循环,会不会引起误差累积,导致工作时间长了位置偏离。还有就是脉冲数会不会超过最大值溢出报错。像这样连续正转的转盘,一般用 什么样的方式做的。
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软件管理平台开发、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觅鹏智能”或者QQ331781785

网友A:
这种情况,其实很多不是用脉冲来搞的,用的是分度盘来做的,用脉冲做,确保机械结构负载惯量比,能否支撑,否则容易受干扰,出现越走越偏,对写PLC要求高。采用分度盘,程序的就省事多了

网友B:
定时回零

网友C:
凸轮分割器

网友D:
间歇分割器了解一下

网友E:
各位老师 您们好!我现在也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只是我们是每次是转180度,而且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转的,用的是西门子SMART的PLC绝对定位控制,现在的情况是转个100次左右就会出现2MM误差,监控伺服接收脉冲数是正常的,另外西门子PLC回原会反转,所以工作时是不能回原点的,再就是我一直往一个方转PLC会溢出吗?不知道我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的好呢?

网友F:
终于转正了哈哈哈哈

网友G:
过程回零或者算好步数在整数角度工位做一次回零

如果传动机械结构里面包括减速机这种有误差的机构,累积误差是一定的有的

也有机械的方式可以消除误差,看最终的要求和成本

楼主:
设备都做好了,改不好改了,只能试效果看了,如果我每次在转完一圈的时候都清零脉冲数据(不使用回零指令回零),直接改变当前为零位,用什么指令?
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软件管理平台开发、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觅鹏智能”或者QQ331781785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备都做好了,改不好改了,只能试效果看了,如果我每次在转完一圈的时候都清零脉冲数据(不使用回零指令回零),直接改变当前为零位,用什么指令?

三菱上面的叫DHCMOV 西门子上面的忘了

网友H:
在转盘下方加1个感应开关,当转盘转8次完成时(360°)碰到感应开关才停,以此位置刚好是第1段的起点,所有数据(误差)清零,安装位置很重要。最好是加分割器

网友I:
只要机构精度够,使用通讯伺服电机,闭环控制不会丢脉冲,能够保证稳定。例如三菱的低端JE-C伺服电机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J:
在这个轴上加个原点感应器,动作的时候从这个感应器开始,DDRVI相对走180°,停,然后plsv持续旋转到感应器,停,再重复以上动作。这样可以保证每次都从这个原点感应器开始动作
引用 网友E:
各位老师 您们好!我现在也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只是我们是每次是转180度,而且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转的,用的是西门子SMART的PLC绝对定位控制,现在的情况是转个100次左右就会出现2MM误差,监控伺服接收脉冲数是正常的,另外西门子PLC回原会反转,所以工作时是不能回原点的,再就是我一直往一个方转PLC会溢出吗?不知道我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的好呢?
[attachment=256087]

网友K:
组模态轴咋样
8的倍数次回原点校正

网友L:
见过这种类型的机器。用的是DD直驱。一款是横河的。另一款是上银。横河的要强很多。产品的要求也非常高。就是硬盘磁头臂上上面的一个配重damper,要求X Y的精度比较高。一共四组位置。一次贴合五个。用的是NC4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上面的叫DHCMOV 西门子上面的忘了

我用的是ST编程方法,直接用SD5500 :=0;  这样行不行?
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软件管理平台开发、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觅鹏智能”或者QQ33178178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编程方法,直接用SD5500 :=0;  这样行不行?

那也要用DHCMOV来写  这个特殊寄存器 直接赋值 好像传不进去

网友M(2021-12-06):
一般伺服相对移动不会出现累计误差吧,最好用分割器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