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3):
如题,欧姆龙CX-Programmer V9.61编程软件帮助菜单里面所有内容(帮助内容/指令参考/手册)里面都是英文的,求教大神能不能改成中文的。

网友A:
引用楼主13281383339于2021-06-03 10:55发表的 求助!欧姆龙CX-Programmer V9.61帮助内容全英文解决办法 :
如题,欧姆龙CX-Programmer V9.61编程软件帮助菜单里面所有内容(帮助内容/指令参考/手册)里面都是英文的,求教大神能不能改成中文的。

利用 浏览器 上列有“译”字的紫色方型按钮,点击后出现方框,将你要译的内容copy到方框,再按“翻译”绿色按钮即可。翻译结果仅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