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3):
请教各位大师
用V16做485通讯写好程序后下载后,PLC报错,情况如图所示,问了西门子技术支持说是数据不对怎么做发东西太多也没看明白,之前可以用的程序下载也不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A:
用指针的写法试试呢  byte后面写成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指针的写法试试呢  byte后面写成30

试了也是不行,重新建一个只要写这个数据PLC就报错,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一下回来的报文

楼主:
奇怪了,程序没做任改变,有2次不报错了,现在可以了,换了之前有些测试不好的还是报错,程序对比就是检查不出原因,其中有一次把图上(位置在程序块下系统块-程序资源下的MODBUS-COMM-LOAD-DB里的MODE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数据改为16#04(默认16#00)可以用,后来在改站好又不能用,反复试了没找到原因

网友A:
就得改成04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