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朋友,谁有图中PLC安装软件
大海

楼主(2021-06-03):
请问各位朋友,谁有图中PLC安装软件发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估计是定制的。

网友B:
直接三菱软件信捷通讯线

网友C:
国产工控板,一般用GX WORK2 就可以了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三菱最新版本软件works2 ,works3
点击查看

网友E:
台达的软件 电缆试试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这是仿台达PLC。用台达编程电缆即可
请问各位朋友,谁有图中PLC安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