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请教一下,三菱PLC输入脉冲的频率怎么计算

楼主(2021-06-03):
脉冲流量计,需要计算瞬时流量,怎么计算比较准确?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A:
取累计1秒钟的脉冲数 乘以60 就是每分钟的累计脉冲,多取几个累计值 取平均数,再乘以60,就会相对准确一些 取得越多越准确
最后乘上每个脉冲对应的体积

网友B:
见程序
求电机当前转速 频率.rar

网友C:
学习,参考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