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3):
smart通过交换机同时和电脑和触摸屏通讯,电脑监控,触摸屏控制,可以实现吗?急

网友A:
可以可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可以

为什么我试的时候,触摸屏和电脑监控不能同时进行?提示端口占用

网友B:
可以可以的地址不要冲突就行

网友C:
可以可以,不过有条件,要看看你用的是谁家的触摸屏。
因为SMART的以太口,用于编程资源的数量只有一个,如果你用的触摸屏刚好使用的是这个编程资源在通讯的,那么就无法电脑和触摸屏一起对SMART进行访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要么换触摸屏,要么改触摸屏用RS485去和SMART通讯,把编程口留给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可以,不过有条件,要看看你用的是谁家的触摸屏。
因为SMART的以太口,用于编程资源的数量只有一个,如果你用的触摸屏刚好使用的是这个编程资源在通讯的,那么就无法电脑和触摸屏一起对SMART进行访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要么换触摸屏,要么改触摸屏用RS485去和SMART通讯,把编程口留给电脑。

为什么组态王和触摸屏可以同时用网口通讯?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