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4):
要控制两个伺服电机,两电机间机械设计提出速度能同步,一只是走定位控制,另一只是走jog,一只经过减速机的速度只要另一只的零点几倍样子想在触摸屏设置一个比例系数可调。计算里面举例50/200,0.25常用的除法指令不能显示,应该用哪条指令

网友A:
单精度实数除法指令

网友B:
先乘后除
50*100/200=25,在触摸屏上设定显示的结果字使用两个小数点。PLC里显示25,屏幕上显示0.25.
实际上就是放大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