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4):
CALL指令,跟CJ指令很相似。求大神发个样例程序,体会下区别。还有在子程序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A:
描述:子程序单按钮启停控制
描述:跳转单按钮控制
子程序调用执行,不调用不执行,可嵌套调用,嵌套最多5层,编写子程序时先使用FEND结束主程序,子程序完成要写返回指令SRET。
跳转指令,在满足跳转条件之后的各个扫描周期中, PLC将不再扫描执行跳转指令与跳转标签Pn间的程序,即跳到以指针Pn为入口的程序段中执行。直到跳转的条件不再满足,跳转停止进行,跳转顺序从上往下,不可反向,跳转标签Pn和子程序标签Pn不能用重,在子程序和跳转指令中使用定时器注意T192---T199和其他定时器有区别。